求助 液压马达花键强度问题

楼主(2010-12-18):
    看了好多公司的液压马达样本,同一个系列的马达输出转矩从几百到几千,而马达输出轴花键尺寸不变。

       比如说GM系列马达GM2-630,额定输出扭矩从GM2-200的750N.M到GM2-630的2433N.M,输出花键都是8*40*36,花建长40mm左右。我用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里面带的花键强度校核软件算了一下,花键强度远远不够。也打过电话问厂商,他们说这是成熟产品,没有出现过强度不够的问题。
       现在向各位求助一下,是校核方法有误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个 还是按照书本上或者手册上的 方法手算好些  谁知道这软件编的 到底有多可靠

网友:
你的许用应力值不对
软件上的只是中碳钢的许用应力(我怎么感觉甚至是错的,只有几十Mpa?)
GM马达的花键轴是用20CrMnTi渗碳淬火,许用压应力能达到850左右
而2433扭矩的压应力应该在400左右,所以可以满足的
你去查查设计手册中的许用压力值
还有不同规格的马达用一样的花键轴是为了便于加工,统一生产,降低成本,增加互换性,当然设计的时候取扭矩最大值进行设计
我QQ251530743,你可以加我,我们探讨

网友:
还是安手册上的吧,那样比较合理

网友:
同意3#,为了便于加工,统一生产,降低成本,增加互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