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种情况的外圆尺寸是否算合格?

楼主(2010-12-18):
一个外圆,尺寸要求50.00MM-50.01MM,圆度0.005MM
如图工件,实测圆度0.004MM,最小直径为50.008MM,最大50.012MM,请问这个工件是否合格?
我记得以前有个帖子讨论过,记得这样的情况该工件应该是合格的,是否?
本人不会画图,希望已表达清楚,谢谢各位

网友:
我没怎么翻书 第一印象不合格  感觉 你那个0.005用你的一个圆的尺寸差描术可能更接近正确的标准 不该是叠加的意思

网友:
最大外圆50.012mm,可要求外圆50.00mm-50.01mm,(50.012mm>50.01mm)严格说来不合格。

网友:
按照图纸明显不合格

网友:
按我们的要求是不合格的

网友:
你尺寸公差是1丝,实测最大直径为50.012超公差了,看做什么用的吧,感觉可以让步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差这么小,如果淘汰真可惜了,不知什么地方用这么严格。

网友:
商量下,也许可以通过

楼主:
谢谢各位,在此讨论的是检验标准,最好有相关资料
商量的话,大或小0.005MM甚至更多,也用上了,呵呵

网友:
现实的说,可以合格通过!!!要不就换个检查员,

网友:
这样看形状公差和尺寸公差遵循什么原则:

如果是最大实体原则,那么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应该是50.015mm,该尺寸在这个范围内。虽然不满足泰勒原则:局部实际尺寸在50~50.01范围内。但是对使用没有影响,可以判定合格。

对于独立原则来说:独立原则在理解上也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独立,如果对零部件功能没有影响的话,可以判定合格,

以上是个人见解,欢迎各位批判。

网友:
加工者加工零件是以图纸为依据进行加工,LZ给出的测量值不满足图纸要求就是不合格的。
至于能不能用那是后话,总之加工者没有做出合格的产品。

网友(点评):
还有那么多兄弟依然抱着可惜、凑活、能用之类的态度来解释,不如找一个小学生,像老外一样单纯,超差就是超差

网友:
学习学习下,支持。

驾驶员交规在线模拟考试

网友:
不存在是否严格或者放松的讲法
对于尺寸和图纸的理解只有一个
我的理解是不合格

网友:
即便是按照最大实体的测量要求,也是不符合的。
举例如轴孔配合,最大实体部份大了,一定不好装配

网友:
不合格。合格的零件要满足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2个要求

网友:
肯定不合格啊,还用说啊,超过规定的公差带了,只是可以重工,不需要报废而已!

网友:
楼是是怎么测量的?用的什么检具或量具,当时的环境如何?检验员是新手还是老手?

网友:
圆度就是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的差嘛 圆度合格  尺寸50。012是超过了规定公差的 不过你测量得这么细致可以再看看和它配套的公差范围和具体尺寸去配着使用看看

网友:
不合格 超差了 0.002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赞同啊!有一点,圆度是对无数多个单个截面上的要求,我觉得要满足装配要求提圆柱度会好一点。这样体外作用尺寸不超过最大实体实效的状况下还是合格的。圆度是在控制每个截面的尺寸精度,没有体现一个整体的概念,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我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有一个问题:由于在这里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在一个数量级的,会出现形状公差影响实际测量尺寸,而且圆度公差一定会反映到尺寸公差上来,而用不同样的仪器检验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千分尺的卡头和测圆度的仪表的测头大小的不同也会导致测量的误差,是否从检测方法上改进一下?另外,测直径是在不同位置测的,而测圆度是在一个截面圆上测的,我觉得是该让我们思考啊!这样的话圆度又能说明什麽问题呢?每个截面都不那么椭圆?但可以弯曲啊,我觉得圆柱度会好一点。

网友:
属于是不合格品了,明显超差了…

网友:
圆度合格
尺寸超差
也就是不合格

网友:
不合格 你的公差只有一道,你首先要保证公差在保证圆度的

网友:
理论上不合格                    现实中可以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