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可不可压缩安装弹簧

楼主(2010-12-18):
请教   SW2010可不可像PROE中那样压缩安装弹簧 挠性安装的呀

网友:
不可以是不可能的,只要对弹簧添加挠性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可以添加压缩后的配置,我还没整明白呢

楼主:
请高手说的明白一点,
, o; s& X" _6 T我在PROE中看到过,在SW中我找了好多的资料都没有说的。我按PROE的做法去做就是找不到挠性配合的这一命令

网友:
完全可以,不过不能用PROE的思路来做,自顶向下设计楼主知道吧?可以在装配中直接生成弹簧,然后选择弹簧两头边线与弹簧配合面作贴合配合即可实现。

楼主:
!!!!我今天是从装配中生成弹簧,就是不不清楚弹簧要选什么参数,配合时用什么配合,我点了弹簧的端面的边线和那平面就没有什么配合好配的了  请高手明示  谢谢

楼主:
请问这弹簧是不是扭转出来的呀,用扭转每次都要刷新,有没有动态的

网友(2011-11-16):
不知道可不可用拉伸装配功能来做

网友(2013-09-06):
坐等理想答案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