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干切削刀具了解多少,分享一下

楼主(2010-12-18):
由于刀具润滑系统成本较高,而且污染环境,对操作人员有不利影响,现在国际上正研究干切削刀具。但由于干切削工作条件恶劣,对刀具要求很高。能够应用到干切削的刀具现在主要有陶瓷刀涂层刀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刀。想了解更多关于干切削的知识大家了解的都补充点,比如研究,或者应用等等

网友:
干切削钻头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YG和YT类,由于在切削时用冷却液刀具材料会炸裂,因此在一般切削机床上只能干切削,即使在修磨刀具时也不能用冷却液。
     但此类刀具在有足够压力的油冷却时,也能使用。如在单轴和多轴自动车床上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就一直在用冷却液
怎么从来没有碰到过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网友:
好像现在有一种叫自润滑的刀
就是为了解决环保问题的
而且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网友:
俺也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从一开始就浇注不会裂,如果中途加冷却液,或中间突然停止就会出现裂纹,当然,要看吃刀的温度

网友(2013-06-19):
看来新型材料的刀具基本上都能适用于干切削啊

网友:
吃刀量小,而且从开始就一直冷却,温度上不来,  当然不会裂。

   而且和刀头的宽度和焊接应力也有一定关系,  宽度越大,应力越大,也越容易裂

网友:
在某些加工状态下干式切削反而优于湿切,尤其是高速加工,刀具发热就让他热,怕就怕忽冷忽热,产生的形变,我曾见到过刀尖在加工后脆的想土块一样一碰即碎,因此干切要看具体的加工状况而定,并非推荐一款刀具他就一定在所有环境下都可以切削,在需要前角锋利切削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干切的,试过后你会发现有惊喜!

网友(2014-05-05):
俺来学习学习,就是看不懂外文、、、

网友:
考虑到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干切削应该是以后发展的方向吧?求大侠指点

网友:
干切削做完了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