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 可以用模具直接完成吗?

楼主(2010-12-18):
壁厚1MM
截的图,见谅

网友:
材质是什么?有没有其他什么要求

网友:
没尺寸,没材质,没精度,让人怎么回答?任何加工手段都是有局限性呢。做东西做10MM和做1000毫米的同样形状的东西,你说能一样么。

楼主:
呃,是我疏忽了只有40MM左右的长度,中间的是15MM的半径,左右各10MM的半径,材料是常用的铝材

网友(2011-03-12):
没尺寸,没材质,没精度,让人怎么回答?不关我的事。拿分

网友:
可以吧。复合模成型。不过精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我看有难度。。。。。感觉不好下手

网友:
也在寻找答案,有点难!!!!!!!!!!!

网友:
不懂,飘过!真是看不懂!

网友:
复合模可以的吧,但这个干吗非要模具加工呢,常用的机械加工就好了吧,

网友:
这东西是什么材质的呀,怎么做模具呢!

网友:
可以用压铸的啊,呵呵!!!!!!!!!!!!!!!

网友:
如果是量大的话,可以做模具。量小的话,建议还是机加工!

网友:
开个压铸模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多有些什么要求啊????????????????????????

网友:
太简单啦!@!@!为什么要用复合模具,你是在考虑成本还是什么量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