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接构件的设计,考虑不考虑尺寸链?

楼主(2010-12-18):
我们厂是个大国企,但是感觉焊接后尺寸的保证还是基本靠工人调修,如果从设计上来说,应该不应该从下料起就考虑尺寸链,从而保证最后组焊之后尺寸达到某些要求呢

网友:
应该从下料起就考虑尺寸链!你的讲述说明不注重设计尺寸链,不注重工艺尺寸控制,将会劳民伤财,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单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我才是刚来没多久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不重视尺寸链,焊接出来后整个尺寸不大了吗?再加工?不过如果要求由精度,还是需要留加工余量的。

网友:
焊接组件的尺寸是受零件尺寸约束的,因此在零件设计阶段就要加以考虑了,比如预留焊缝间隙,补偿焊接收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