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0-12-18):
这好象是空气压缩机上的一个零件,叫什么名字呀?

网友:
是滤芯来的吧?应该是用来过滤空气用的

网友:
是不是净化空气,防止杂质破坏机器?

网友:
从上面有六方分析。应该是调节压力的,调压阀。

网友:
没有见过不晓得啥东西~~~~~~~~~~

网友(2011-06-11):
是不是类似分气块的东西。比较大型的

网友(2011-08-09):
有点像空气过滤器,用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