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e装配图里面零件的替换操作

楼主(2010-12-19):
因为零件有时候有较大的改动,甚至以前几个全部是一样的,需要改成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替换就比较好用了;可是替换里面的选项不怎么明白,哪位侠兄稍稍说明下!

网友:
向上顶一下,我也想知道这个,大家多交流

网友:
第一个是通过族表替换,即将零件替换为族表里的其他零件
第二个是将零件替换为互换性设计的零件
第三个是将零件替换为你设计时的参照模型的那个零件
第四个是通过布局的修改,替换当前零件
第五个是通过复制一个零件来替换你的当前零件
第六个是将当前零件替换为一个任意跟当前零件没有关联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