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最耐磨?求教大侠!!

楼主(2010-12-19):
我有一台设备,需要耐磨损的材料。使用时的工作状况是这样的:上下各一圆盘,上圆盘大约有2-3KG的力往下压并做旋转。每秒钟的频率约3次。 是工业产品,长时间使用。不知有无合适材料推荐?

网友:
摆个凳子听讲

网友:
为什么不能装轴承将摩擦相对运动变成滚动呢?想知道原因

网友:
材料硬度越高越耐磨。
按LZ提供的参数力很小转速很低没有必要去追求高耐磨材料。

网友:
高铬铸铁。价格低。耐磨性很好。

网友:
如果两个圆盘之间不需要磨什么,加些润滑剂不行吗?

网友:
相对运动可以用标准件啊!

网友:
锰钢,白口铁都很耐磨。

网友:
工程陶瓷试过么?碳化硅或者氧化铝,耐磨性能很好。但是加工是一定要注意两个盘子的平面度和平行度。

网友:
硬质合金材料可以啊!
试试

网友(2011-09-17):
现在的耐磨材料太多
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啦

网友(2012-11-17):
弄不明白

网友:
不是铜套耐磨吗?

网友:
还是高碳耐磨

网友(2012-12-18):
什么设备呢???这个要具体点应该比较容易分析

网友:
楼主,你那设备呢???我也曾经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设备啊哥们,,,我之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高锰钢,或者超锰钢,要是追求价格上的低廉建议选用ZGMN13-2,和球磨机的衬板一样,材料的优点是耐高温,导热性能是45号钢的六分之一,外来的相对摩擦越大,其表面的耐磨性越高,随着表明硬层的不断磨损,新加工的硬化层会连续不断地形成。含锰量百分之12
想问一下,楼主采用的是何种设备?是立磨吗?

网友(2013-03-21):
合金涂层吧,涂层材料可选很多的

网友(2014-01-20):
耐磨钢板做,高强度,硬度,耐磨性,同时加工性能韧性好,

网友:
感觉你可以用推力轴承啊

网友(2014-12-29):
可以考虑下镍钴合金表面硬化技术,高速线材精轧机上的锥度档修复时多用这个,既耐高温又耐磨。

网友(2015-08-17):
最耐磨的是陶瓷,陶瓷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