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故障

楼主(2010-12-19):
公司有个液压系统,30KW的电机,双联齿轮泵(50+20排量),两个泵是不同时工作的,溢流阀用的是华德的同型号电磁溢流阀,小排量泵接的那个溢流阀经常调不了压力,而大排量的那个很正常,有时候对调一下也发生同样现象(原来大排量的正常工作换到小排量那边就不行,而小排量的不能调压换过去就可以正常使用)百思不得其解,有人遇到类似情况吗,共同讨论交流一下。

系统图下次再上传,另外可能和集成块有点关系,整理后再上传。

网友:
那就看小流量的泵有没有问题。会不会该泵压力没有打够。

网友:
按楼主的叙述,溢流阀应该不会有问题。
集成块出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大。
2楼分析的情况倒是可能存在的。

网友:
系统图发下吧  !这几句说的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
很明显,是小排量泵有问题。

网友:
LZ先说说,溢流阀是用来调压的吗?这两个溢流阀在系统正常工作时的设定压力是一样的吗?
系统图传上来才好讨论。

网友:
还有可能,是小泵到集成阀再到系统的油路,特别是集成阀内由于工艺孔未被有效堵住或者集成阀体有裂纹等。造成小泵打出的油大量回油箱。可以通过检测集成阀的回油是否很大来判断集成阀座有无问题。

楼主:
最近太忙了,一直多没有时间整理,大泵的出口和溢流阀的进口是直角的,而小泵的出口和溢流阀进口是通孔,估计流量较大直接把溢流阀主阀芯顶起而造成无法调压,这个系统每个月10多台,加工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感谢大家!

网友:
可以从小油泵及电磁溢流阀的电源输入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