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壳有裂纹,请教

楼主(2010-12-19):
模壳失蜡后,外表有细小裂纹,失蜡出时漏水,第一张图片是焙烧后的模壳。模壳损耗量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清砂也很困难,很硬,图片为一次抛丸后的状态

网友:
涂料材料的问题,你们更换过材料吗?

网友:
应该是材料问题
1.面层砂子有点厚
2.三层以后最好用铝矾土涂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途换过一次水玻璃,原因是供应商缺货,他们从别的厂家借了几吨发给我们使用,使用后便出现这种问题,但后来我们换用以前的水玻璃,这种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现在我们从宁波的厂家进了水玻璃使用这种情况还是存在,每天因此报废的模壳少的有几十串,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大约报废6炉的模壳,(中频炉400KG)宁波的专家也请了不少,一直没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涂料我们也怀疑过,不过俩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改善,各类的专家也请教了不少,这种状况跟见鬼了一样,老板令限期“破案”愁啊。我们厂规模较小4条生产线,原料控制比较松。也没用任何的对原料监控措施,因为我们厂地处宜兴,国际电缆城内,此类的厂少,技术力量薄弱,主要车间领导度是从宁波高薪聘用,现在是一点办法也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是沙子有问题,你能给我说说你们的工艺吗?(每一层采用什么粉和砂?每一层粉和砂的粒度是多少?料浆的粘度是多少?几层涂料?)要是还找不出原因,我可以推荐无锡铸造协会的秘书长给你们去解决。
要是涂料的材料没有变化,这样的状态现在才出现,那就是你们那里环境变化了,是不是最近气温很低?

网友:
告知:1、型壳材料:涂料中的粘结剂、耐火粉料是什么?配比是多少?制壳工艺参数等,越详细越好。
           2、浇注的金属液是什么材质?浇注工艺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张照片是脱蜡后的浇口杯裂纹;第二张照片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裂纹?是否局部放大?第三、四张照片是什么照片?——好像是铸件粘砂?请详细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些参数都没有控,制通俗的讲法,1,2层九号粉(青白色,滑腻,无杂质)与水玻璃(与水勾兑3:1)配的浆,撒五号砂,氯化铵硬化,3层五号与四号砂混合撒砂,也是氯化铵硬化,4,5层浆是耐火泥与原水玻璃配成,撒3号砂,氯化镁硬化。

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原材料的技术参数没有,基本上肉眼看过进行使用,厂里的搪壳炉工都是宁波高薪聘请来的,但对于技术书面性的内容都没有,全靠经验,所以目前也从宁波请高手来看过,具体的原因没人能说的准!再下去就有两个月了,模壳破损一如既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潘工:1,2张都是焙烧后模壳破损照片,一张内腔一张外表,3,4是产品粘砂,很硬!我们用的三号砂(加固层所用)是琉璃瓦粉碎后的,粒度还好!就是熔点低,我用割炬枪烧过!但我们也换过石英砂,效果也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锡铸造协会?我们就在宜兴啊,总体感觉无锡关于铸造的技术力量好像很薄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锡可是我们国家的铸造之乡啊,你也敢那样说,你们现在硬化还用氯化铵,你也不考虑工人的工作环境,该改改了

网友:
你去看一下潘老的这个资料   也许会有帮助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3

楼主:
谢谢给位同仁的帮助,我先试过后再将情况反映

网友:
你拍的是模具还是铸件啊,要是铸件的话像是烧结啊,宜兴芳桥有个水玻璃和有机脂的生产厂家,老板姓杨,咨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也是宜兴的的吗?照片主要显示的是模壳开裂和产品粘砂啊

网友:
参考一下:

也许会对你们有所帮助,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才是硬道理。

网友(2012-01-09):
thanks brother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