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加工,请教

楼主(2010-12-19):
请教各位

我现在有六块铝板9mm厚,要把它组成一个箱体,尺寸为420*180*65。除了焊接,还有没有其它的加工工艺,要求牢固不会变形。

网友:
你这个箱体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朋友

网友:
不能用螺钉和销子连接起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过,就担心强度不够。

楼主:
这个箱子,是做齿轮箱的,谢谢!

网友B:
像木工做箱子一样,用卯榫再加螺丝

网友:
要做齿轮箱用,我看只能焊接了,这样才能增加强度。

网友:
单件只能焊接,如果批量,要改铸铝

网友:
铝板做箱体,磨止口,焊接。还要防止渗、漏油。不如铸造啦

网友:
高手众多!小的学习啦!

网友:
确实,这里高手众多,小弟不懂只能先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木工做箱子一样,用卯榫再加螺丝

支持这个方法。应该能做的很结实。

网友:
铆接强度没有问题,就是密封不容易保证。南京长江大桥就是铆接的

网友:
9mm够厚了!
螺纹连接吧!强度够了!!

网友:
焊接吧,方便,最主要的是够强度又能密封,一件两件的懒得操心,多的话就要铸了。

网友:
这个箱体结构简单,最好是铸造,简单的模具。

网友:
这种箱子你可以铣出来然后在加个上盖,结构绝对是坚固,价格要高了,

网友(2011-01-22):
高手众多,小弟不懂只能先学习啦

网友:
只要螺栓有空间放 直接螺栓加销就行了 这个箱体也不大 结合面多涂点密封胶

网友:
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你们铝板是怎么焊接的?用的什么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