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主轴转速 进给率

楼主(2010-12-19):
数控加工中心的主轴转速一般设多少转,还有一次一般进给多少个MM,比如不锈钢,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A:
这个也要看的,根据你加工的刀具情况,加工部位,是镗孔还是铣削面,加工的余量多少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看的,根据你加工的刀具情况,加工部位,是镗孔还是铣削面,加工的余量多少等等

不同情况不同选择、

网友(2011-04-03):
可以查下切削用量手册,然后根据实际机床进行调整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个人经验来定,不同的材料、刀具、加工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2011-05-12):
回复 网友C:

切削用量手册那去找啊,可以给我点吗??我邮箱lixuliang654@sohu.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切削用量手册那去找啊,可以给我点吗??我邮箱

呵呵,我的是书,没有电子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