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割机故障

楼主(2010-12-19):
    朋友有两台DK7163加工时切东西很慢.参数设置都没问题.请都各位大侠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慢是指什么?是对所有的零件都这样还是厚的零件?放电情况如何呢?

楼主:
所有零件都这样.就是放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