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上环切槽怎么画

楼主(2010-12-19):
我刚刚学PRO/E   谢谢 各位了

网友:
画个矩形,旋转,切除

网友:
旋转.扫描,拉伸---的切料应该都可以吧!!

楼主:
在圆柱上啊   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啊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要的是这样的吗?
1.以TOP面为草绘平面,创建圆柱拉伸特征;
2.以FRONT或RIGHT面为草绘平面创建扫描切除特征。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画出它的截面,一次把它旋转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槽底有一个R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

楼主:
刚刚照着上面说的做了一下   不行  做出的特征完全在模型里面   能不能把每一步的都发给我啊   谢谢

网友:
矩形,旋转切除,·······················

网友:
如图,1点击旋转命令 2、3、4选择确定草绘平面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结果,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做出来了  请教各位不知道能不能用扫描做的啊     能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2011-03-18):
点旋转,选择草绘平面,画矩形,切除材料,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扫描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