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见到一个老外的油缸,请教高手!

楼主(2010-12-19):
我今天见到一个老外的油缸,它在缸的两个进油口连接着一根管子,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啦,望有懂的回答我,感激不尽!!

网友:
好像是到位后节流缓冲,避免碰撞保护油缸的作用。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太笼统了。

网友:
能不能贴个图啊,不是很明白

网友:
发个图好不?根据你说的:那跟管的作用大约是平衡油缸杆的伸缩速度或者是油缸油压的,避免因换向导致油压骤变对油管,油缸造成冲击伤害。

网友:
管子当打开的作用是让进油同时进入有杆腔与无杆腔,而无回油。由于无杆腔压力高于有杆腔,这样就使进油与有杆腔油同时进入无杆腔。使其高速运动。当其关闭就是普通油缸。

网友(点评):
恩,受教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液压缸差动连接回路??????

网友:
6楼说法有问题啊,1有杆腔和无杆腔,本来是有油的;2同时进油,使得运动方向上受到阻力(或者动力油量减少),使得运行速度变慢;3如果没说错的话,那个连接管直径绝对比进油口直径小很多。如此分析那根管的作用是:1.使油缸行程速度减慢;2.行程速度平稳。请大家指教。

网友:
对了如果管子上存在单向阀门的话,可以使油缸的伸、缩行程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
楼主说的油缸是用在哪方面?光看管还不能分析,有没有可能在有杆腔上带有液控单向阀,也就是说只有无杆腔进油,有杆腔才能打开,使油缸动作.

网友:
应该是起缓冲作用。。。。。。

网友:
这么多人回复,LZ怎么还不图呢

网友:
这东西不错,我问了几次SMC供应商都说没有,呵呵今天找到了

网友:
缓冲的吧

网友:
应该是差动用的吧,最好附个图

网友:
同意6#,应该是差动回路,楼主应该发一个图看看。

网友:
朋友你讲的太笼统,有图就会更明白。

楼主:
我今天听同行的说了,这样的叫平衡回路,谢谢各位!

网友:
听你描述可能是差动,具体要看照片实物

网友:
应该是“液压锁”也就是液控单向阀,在工程机械上较为常见,正如9楼所说不知正确否??

网友:
这是差速的吧!建议您看看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液压与气动》

网友:
贴个图最好了,是不是调节速度的。

网友:
差动的话应该要有阀吧

网友:
你的问题肯定没有说全。如果油缸两腔联通,油缸等于不能工作,中间肯定有东西,你没看明白。可以说一下什么设备上用的,好回答。

网友:
能发个图片看看,就好了,不然大家理解的会有差异。

网友:
如果是橡胶管的话,那么作用是防止外物从两进口进入油缸内部.
如果是三通管与两进油口连接,那可能是差动连接的油缸

网友:
个人同意6楼的说法,就是为了让无杆腔速度增大,符合实际工况的要求,提高效率,我见过的橡胶压块机好像就是这样,实在不做工是快速动作,到工位后,减速,好像还应有一个2位4通的阀控制。

网友:
我想搂主所说的应该是差动液压缸。
当单杆活塞缸两腔同时通入压力油时,由于无杆腔有效作用面积大于有杆腔的有效作用面积,使得活塞向右的作用力大于向左的作用力,因此,活塞向右运动,活塞杆向外伸出;与此同时,又将有杆腔的油液挤出,使其流进无杆腔,从而加快了活塞杆的伸出速度,单活塞杆液压缸的这种连接方式被称为差动连接。差动连接时,液压缸的有效作用面积是活塞杆的横截面积,工作台运动速度比无杆腔进油时的速度大,而输出力则减小。差动连接是在不增加液压泵容量和功率的条件下,实现快速运动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