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管路检漏

楼主(2010-12-19):
请教各位前辈,管道是怎么检查漏率的?在管路设计中,无论是真空管道、气路或是水路,在图纸的技术要求中都会要求检测漏率
问题一:请问这个值是怎么检测的,是有专用设备么?
问题二:有没有这样一种设备,比如很多气路软管捆绑在一起,如何根据管子的两头判断是不是同一根管,有人可能会说很简单,从管子的一头吹气,看另一头有没有出气,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比较专业点儿的设备,呵呵~

网友:
在我的工作中也有遇到检测泄漏。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也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及经验,等待专业人士的出现。

网友:
管道的检漏太笼统,还是分别来说吧:
真空系统,分低真空、高真空和超高真空,其检测方法也不一样,对于机械设备中使用的用真空来吸一个零件,或是机械手的一个动作,总之,使用真空提供动力的执行机构,都属于低真空度,一般只要一块真空表就可以了;对于高真空,如灯泡、电子管、显像管的抽真空,真空度在10的负4至负6次方毫米汞柱级,有专用的真空度检测仪热偶计与电离计。更高的真空度,过去用质谱仪,我也不知现在用什么仪器了。有压力的液压或是气动管道,事先在设计时就留出了一些检测点,需要检测和调试时,可在该处安上压力表,调好以后再将压力表取下封上次口;对于渗漏一般是采用加压保压,保持一定时间后看看压力下降多少再逐一检查各个接口处。顺便介绍一个在东北解放初的我军第一个航校,当时留用的日本技师传授一种检查飞机油管是否堵塞的方法,吸一口香烟,然后吹到油管中,看烟从哪里出来的方法来判断机油管是否堵塞。方法简单十分有效。

楼主:
向楼上的前辈致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