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立铣丝杆间隙该怎么调才恰当?

楼主(2010-12-19):
前段时间x轴的丝杆间隙有点大`所以我就调小  了一点。可是调了之后。摇到接近2端时手感很重。在中间时手感很轻。于是我又反复调过,可依然是这个样子。而且电子尺走300的距离竟然差16~20个丝左右。我想知道是不是我调间隙调得不对劲吗?还是其它原因。调丝杆间隙有些什么技巧。

网友:
丝杆磨损了!!换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吧``这牌子的机太差了。。  到处有问题。。

网友:
更换丝杠和螺母配车,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教。。。。。。。。。。。。。。。。。。。。。

网友:
丝杆中间一段经常用,磨损得快,两边磨损得少,只能以两边来调整间隙。使用的时候应尽量考虑使用丝杆的全程,不要只用中间一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得经常变换虎钳的位置使用~~~~~~~~~~~

网友(2011-03-05):
更换丝杠和螺母配车,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