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Pro\e渲染

楼主(2010-12-20):
怎么样渲染零件背景,那些背景颜色是不是要自己去下载,然后添加上去!我感觉PRO\E的颜色很少,怎么调的!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如果单纯是零件的颜色,可以在“视图”-“颜色和外观”选项自己设定零件颜色;如果是背景颜色就需要在“视图”-“模型设置”的多个选项设置。后者最好弄个教程慢慢学,需要经验的。

楼主:
单纯的零件颜色,感觉系统自带的都不够用,有的颜色都没有!我想学的就是把背景颜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纯的零件颜色,感觉系统自带的都不够用,有的颜色都没有!我想学的就是把背景颜色

网友:
视图-颜色和外观,选框里任选一种颜色球,点击右边的“+”,然后下边”属性“栏里,”基本“选项  下边就是颜色设置,可以在里边配置自己想要的颜色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