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套主要需要的检测尺寸有哪些?检测设备是什么?

楼主(2010-12-20):
请问做为一个质量部门,缸套主要需要的检测尺寸有哪些,需要什么样的检测设备来完成?

网友:
图纸上标有公差的都基本上要检的.精试标得越高的就越要多注意.还有就是形位公差,硬度等

楼主:
那缸套的网纹需要检验吗?还是通过行磨机来保证?

网友:
也很想知道啊,听听咯。

网友:
这是我给的缸套衍磨的技术要求.
1、网纹夹角35-50度;
 2、在4mm取样长度内,沟槽的个数不少于5个;
 3、网纹应清晰、干净、在两个方向均匀分布。

网友:
网纹有国家标准,按里有详细的要求,缸套只要有配合的地方都要检查的。

楼主:
哦,谢谢各位,继续提问,缸套的圆度和网纹分别影响了缸套或者发动机的哪方面的性能?

网友:
你是指的缸盖哪方面,没有说具体的.网纹主要用来储油用的.

网友:
你联系骆驼社友,他对网纹研究比较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缸套,刚才打错字了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大家!

网友:
缸套的同轴度不能超差太多.超差太大了会引起发动机燃烧不好、动力下降、还有可能会串机油等,圆度以及表面粗糙度不好可能会引起发动机拉缸等等.

网友:
听听咯,请各位大侠不惜赐教!

网友:
都说了检验,我说设备,气动量仪。(之前我师傅一直说不信那东西,不过看起来还是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