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电开关的电气符号

楼主(2010-12-20):
求光电开关的电气符号,即光电开光在电路图上是用什么符号表示的呢?
谢谢!

网友:
推荐:应该是二极管 加两个射进来的箭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的话跟实际不符合啊,我都不知道怎样连线,因为光电开关的接受器是有三根线的,就一个二极管才两根线,不相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个网址:http://bbs.co188.com/content/viewthread.php?tid=1473866&ofid=0&pid=15580506&page=1&extra=%3D1

楼主(2011-01-27):
光电开关在电气控制电路图中用什么符号表示啊?各位,请帮忙!急啊!
谢谢!

网友:
以供参考,是从样本书上给截图下来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不过好像不对哦,接收器是有3个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