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粘在一块的薄钢板分开(2mm厚的钢板)

楼主(2010-12-20):
各位大侠,我们现在的产品是金刚石圆锯片,经过磨床加工后表面非常光滑,很多片叠到一起后由于每片之间有水存在容易粘到一起。现在要经过清洗包装,需要一片一片地取过来,但是现在很难做到,有时候人工使大力才能将一片推开。我们的产品厚度在2mm左右,请问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很轻易地取走每一片吗?我们用的是30CrMo和50Mn2V,因为我们是大批量生产,不可能磨完一片放在托盘上的时候垫一层什么东西吧。关键是怎么样把它错开呢?有没有机械方式完成呢?

网友:
盘子立放,推斜就可以比较方便取。

网友A:
做个长点的芯棒,顶端加工一个偏心孔,车一个与圆锯片孔一样大的圆片,圆片的一边带偏心轴一边是四方,将整摞的圆锯片穿入芯棒,芯棒的一端可固定在虎钳上。然后用扳手拧四方,靠偏心的圆片把一片圆锯片推开,去掉后再升高圆锯片,取第二片。

网友:
1、磨完一片放在托盘上的时候,这些金刚石圆锯片能对的那么齐吗?如果不齐,就用错开的地方。
2、如果对的比较齐的话,锯片边缘上的豁口肯定不会对的正,加工个小工具从豁口处别开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别开是可以,但是那是要用人工的方式。而我们想用机械方式自动分片取片,自动完成这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长点的芯棒,顶端加工一个偏心孔,车一个与圆锯片孔一样大的圆片,圆片的一边带偏心轴一边是四方,将整 ...

您的这个方法倒是可行,只是要升高圆锯片的话,每次升高的高度应该等于圆锯片的厚度吧,这样的装置就要很精确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厚2mm左右的呢,您觉得可以吗
还有您说的那个芯棒顶端的偏心孔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六角车大侠的偏心孔应该是定位偏心轴的。

网友C:
做一个圆轴,在做一些比圆盘中间圆孔大点的垫片,放一个圆盘在放一个垫片在中间隔开了就不会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圆轴,在做一些比圆盘中间圆孔大点的垫片,放一个圆盘在放一个垫片在中间隔开了就不会那样了

您说的是可以隔开,可是那样要做多少个垫片的,我们每天有几千片要清洗哦

网友:
上个回帖只不过是个简单的结构介绍,偏心孔是和圆片上的偏心轴配合的。当圆片转动时,就把最上一片圆锯片拨开一个偏心的距离,就好拿开了,纯手工的,效率比较低。看来你是批量生产,就要考虑使用另一种模式了。简单点的办法用手搬压力机,如圆锯片不大的话,做一个内孔一端封闭,外形四方的胎具,一端装有2mm螺距的螺杆,调好固定到压力机的平台上,把圆锯片放入孔中,螺杆每转动一圈,(最好螺杆装到一个带手把的圆盘上)就顶出一片圆锯片,压力机的压头做成圆弧形(最好与圆锯片圆弧一至)的压头,将伸出的圆锯片挤压下来,这样速度要快得多。如还想再快,直接用冲床再设计一个连杆机构,带动螺杆,就是一台半自动了。一班少说也能拨万儿八千件的,如园锯片直径较大,可将胎具设计成笼式结构,总之,办法很多,只是要多动动脑筋。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好点子我想点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我再想想办法

楼主:
我想每次上升2mm,有什么电机可以驱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步进电机。

网友:
如果肯投入做自动机的话办法就很多了,手动的话也就是做省力机构,谈不上效率

网友D:
主要问题是“粘”住,是吧
施加径向的力(剪力)很容易分开啊。
一根固定了的光轴(可微阻尼阻尼上下运动)串上一摞锯片,
一个圆盘(手工搬动或自动),中间有直径比锯片孔小的圆柱突起,高约1.5,(圆盘带弱磁,不允许磁力的话用真空吸)
圆盘插入孔,径向施加力推动,一片锯片就(切,剪)分下来了,
吸附在圆盘上,顶杆一顶或去真空吸力,锯片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是“粘”住,是吧
施加径向的力(剪力)很容易分开啊。
一根固定了的光轴(可微阻尼阻尼上下运动 ...

楼上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施加径向力的时候即使使用你说的带有突起的圆盘,也不能保证一次就能分开一片吧,除非你将下面的锯片都不动。并且你是将锯片串在一根光轴上,那锯片的中心孔被光轴塞住了,圆盘的突起又怎么能进入孔内呢?能否画一个简图啊,谢谢

网友: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去改革板块放置方式

网友(点评):
同意,顶多多用几个盒子(一米长的盒子装200个几千个也要不了多少盒子),细钢丝或者其他材料隔成分开的空间,一次性投入能有多大?非要等粘住了再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上应该还太清楚我们的工艺吧,我们是在不同的车间将锯片收集起来堆在木托板上,通过叉车将锯片运到清洗车间,每天的清洗量在8千片左右。并不是在一个车间里进行的。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可否将木板平放,两侧加挡边,中间用大螺旋钢丝,
操作者加工完一片直接放到一个螺旋槽里。叉车运输
还是靠木板定位,清洗直接吊着木板整体清洗、吹干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我们是清洗、烘干、涂油一条生产线上完成,先看看我们的清洗方法吧

网友:
呵呵呵,我有些先入为主,以为是超声波清洗直接整箱放进池子呢。按照你的图片,零件外形挺大的,根据你们习惯的摆放方式和实际清洗流程,必须有一个人在这里操作的,那么一大摞零件放到大家说的各类分类机构上本身就比较不容易;不如做个可以让人省力的手动工具更适合实际情况

楼主:
呵呵,扬天测量还是谢谢你,整体清洗你这个方法是很好的。只是我们这个不太好清洗,还要一片片地涂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施加径向力的时候即使使用你说的带有突起的圆盘,也不能保证一次就能分开一片吧, ...

设锯片厚2mm,轴和凸台都倒角0.5*45度
轴是可以上下移动的啊。圆盘突起一顶,轴就向下移动一个距离
圆盘的突起比锯片薄0.02mm左右。
下面的一摞锯片刚好被轴限制住,最上面的一片锯片被凸台卡住,一推圆盘,一片锯片就分离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这个方法不错,我先试试看

网友(2011-02-12):
做一个坦克履带式的结构,履带由很多片组成,每片上有一个槽。每加工一个锯片,就放入一个槽中,然后转动履带轮一个角度。可以循环往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竖着放,每片之间那怕有一根0.5mm不锈钢钢丝的间隙就可以了。

楼主(2011-03-17):
回复 网友G:

那样不是要很多钢丝啊

网友:
我想不到自动化的只能想到手工的。车根比圆片孔小点的轴,倾斜固定在地面上,让没堆圆片倾斜堆放。不知道行不

网友(2011-04-27):
可以做两个手持吸盘,只要控制好吸盘大小,一手一按一提刚好一个!

网友:
如果锯片的厚度比较统一,是不是可以用阻挡的方式,在输送带上做个阻挡板,下面留出略大于锯片厚度的间隙,输送带用阻力较大的材料,我想你说的锯片难分开应该是掰开比较难,错位移动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做个自动放隔纸的机器不是更容易点!

网友(2011-06-06):
我见到过人家玻璃厂,和那些大的厂用数控剪板折弯是,都是用的大吸盘。

网友(2011-08-28):
用吸盘。。可以移动的吸盘。 立着吸附。。然后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