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激光切割文字的话,如何将文字的轮廓转换成切割路径的?

楼主(2010-12-20):
做钣金的朋友应该都遇到过这个,在板材上割字,不管是字母还是汉字,但CAD中好像不能直接把文字的轮廓提取出来,通常的做法是编辑好文字后,用样条线沿文字的边缘一点一点的描出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请高人赐教。

网友:
用其它软件转换。CorelDRAW。。。。。。。

网友:
用PROE也可以生成DX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刚从网上搜来一个插件EXPRESS TOOLS,可以将文字打散,成条线,感觉还 错,就是会有一些多余的线条,后斯还需要编辑一下。

网友(点评):
我公司也是这方法,多余的线条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通过三维软件是可以,不过我是想找一种直接在CAD中搞定的办法,通过其它软件毕竟比较麻烦。

网友C(2011-02-10):
将字体炸开成线就,(EXPRESS)炸开后有多余的线条,处理一下就可以。
通快激光切割QQ交流群:106603305
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进来问。

网友:
有些后置软件直接支持

网友(2011-06-20):
常常切割字母,没注意啊。下次编程再看一看。

网友(2011-09-21):
我们用SOLIDWORK编辑文字秒外型,再存成CAD的DXF格式,在CAD里面修改在转换成GEO格式。

网友:
9楼的办法就是我常用的,用proE也可以,插入文字保存dxf

网友:
我们也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在cad中用曲线画的,学到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字体炸开成线就,(EXPRESS)炸开后有多余的线条,处理一下就可以。
通快激光切割QQ交流群:106603305
...

楼主你好,我在cad2008随便写了几个字,用explode炸开,怎么cad中提示1个对象不能炸开?请问楼主是怎么实现炸开的?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在cad2008随便写了几个字,用explode炸开,怎么cad中提示1个对象不能炸开?请问楼主是怎么 ...

不是用explode炸开,而是要用到一个叫EXPRESS TOOLS的CAD插件,在安装CAD的时候可以选择安装,如果之前安装CAD的时候没选择,也可以单独安装这个插件,网上有的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explode炸开,而是要用到一个叫EXPRESS TOOLS的CAD插件,在安装CAD的时候可以选择安装,如果之前安 ...

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还得好好积累,直接插不上话啊,哈哈,谢谢大侠们的分享。

网友:
2004版本的CAD可以生成文字的,但是有些地方需要把他链接起来,不然就是空字。。。

网友(2012-03-12):
我们用SOLIDWORK编辑文字黑体,再存成CAD

网友:
我用word也可以,里边的艺术字编辑,然后再粘贴到CAD里~

网友(2012-09-27):
文字炸成线

网友:
现在激光或数冲应该都有配置CAD/CAM软件吧!软件上就有可输入文字作加工的功能。例如以色列的cnckad或英国的RADAN软件。AMADA或TRUMPF或TAILFT的设备应该都有。

网友:
还是用CorelDRAW好用

网友(2012-10-31):
介绍一个CAD插件。研修工具箱里有一个分解文字工具!文字分解变成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用 coreldraw 编辑 导出cad格式 然后用flateen 转换成多段线就行了

网友:
下载一个燕秀工具箱,在cad可以直接画空心字

网友(2013-02-25):
激光可以直接做文字的 这点你们放心好了
只要把系统的字库文件 导入激光的文件夹就行
编辑文字的时候 选择下字体就行哦

网友(2015-03-03):
ug直接导入文字,然后导出dw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