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请教 win7 系统里怎么样安装adams

楼主(2010-12-20):
win7 系统里怎么样安装adams ,我试了好几次都是安装好了,但是启动不起来,不能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同问,请高手赐教

网友:
1、运行虚拟光驱打开安装文件——没有的下一个——打开名为MAGNiTUDE的文件夹。一般的帖子里会建议“运行MSC_Calc”,不过对于而言这并不容易,需要把此license生成软件MSC_Calc复制到本地磁盘(C、D、E盘中任一个都行)的根目录下,此时利用管理员身份打开它(之前在安装ANSYS时发现不用管理员权限也能运行安装,但最终会出现故障,所以养成了这一习惯),在出现的DOS界面对话框,输入Y(大小写不区分),这时应该会在此文件夹下生成一个license文件以备用,在出现“press any key”后点击键盘上任意键(别点关机就行)退出。
2、在虚拟光驱中右键单击setup,打开属性对话框,在兼容性一页中将此特性调整到Vista SP2模式,确认并关闭属性,之后再使用管理员身份进行完全安装(个人以为这点重要)。首先选取第一项——“MD Adams”,之后会让填写用户名和公司,用户名一般自动填进去了,公司名随便填一下,不填貌似不让我下一步。之后是一路的“NEXT”和“YEs”等,无需判断,只选用默认的按钮就好了,等待10~20分钟(根据机器的内存和主频决定),直至进度条完成后出现控件,需要输入内容时,建议直接输入“1700@Host name(可以在运行当中输入cmd进入DOS界面下输入ipconfig/all查看,也可以右键单击【我的电脑】或者【计算机】查看计算机名完整名称)”,点击“NEXT”继续安装直至第一部分结束。将步骤1中生成license文件复制到adams安装目录里的network中。
 3、在setup的界面下运行第二项——“Licensing”,同样确认各个默认选项,出现需要输入的控件时,将路径指向步骤2下移动的“license”文件,忽略错误提示,放心大胆地确认,待自动结束安装。
4、点击开始->程序->msc.software->msc.licensing10.8.6->FLEXlm... ,在弹出的界面之间单击start/stop/reread选项卡,接着先点stop server,然后再点start server,最后点reread server,此时对话框下方会出现"Reread Server License File Completed ",便成功了。
 5、注意:计算机名不可以是中文名字,同样,在步骤3中指向license文件的路径中不可以出现一个汉字。在安装结束后不能移动安装包的路径或者更改文件名。
 6、卸载的时候,如果在控制面板中有相应的”MSC MD“,可以直接进行卸载,或者可以采用原安装包卸载。原安装包可以检测到原有的软件并出现“remove”选项,可以较完全的卸载。卸载完毕后最好进入注册表(运行regedit),组合键”ctrl+F‘后键入adams,选择相关注册信息删除,以便下一次可以安装,否则注册表内的残余信息会影响下一次安装,切忌误删注册表项,否则可能导致系统瘫痪。

网友:
上面的是我在win7下安装adams2010的过程
此外,adams的license管理程序会跟ANSYS的发生冲突,
 开始->程序->msc.software->msc.licensing10.8.6->FLEXlm... 中service/license file选项卡下configuration using services中会发现有ansys和msc两个license文件,分别选定其中一个后,单击config services选项卡,将start service at power up项取消。这样在开机后想运行哪个软件,则在service/license file中选定其license,在start/stop/reread选项卡中将其start即可运行该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ANSYS我没装,会不会跟装了VC有冲突?

网友:
和vc应该不会有冲突,你看看->msc.software->msc.licensing10.8.6->FLEXlm... 中service/license file选项卡下configuration using services中有没有别的license文件,也可能有冲突,处理方法同上。另外如果你用的是较低版本的adams文件,可能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我没有尝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啊。。。呵呵

网友(2011-05-21):
楼主  我没用adams软件 可不可以发给我啊
zypwulin2010@sina.com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文件很大,不太好发,你网上找找,肯定有的,下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