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半径的精确测量,请教

楼主(2010-12-20):
有截面如图所示的瓦,长度约200mm,请问:半径如何精确测量?

网友:
三坐标吧,其他方法感觉不太好弄

网友:
精确测量不好能弄,直接刮研不行吗。

网友:
三坐标
测量的时候多采几个点

网友:
不好弄,期待高手解决啊。

网友:
三座标应改可以,我们以前公司我看过人家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坐标误差估计2微米左右吧,抽检可以,用于现场就不行了,需要单独做在线检具了。我可以做在线比对测量

网友:
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有人帮我问了问题

网友:
投影片对比,又快又好

网友:
楼主的零件是什么上面的用的?

1.比较测量,也就是测弦高的方法,你可以用千分表,也可以用传感器+显示装置,但是都需要样规。加工现场可用

2.要精确点的三坐标也行,但是如果圆弧面在内腔或者其它地方三坐标不一定能测得到

3.着色法也可以

网友:
仿型,做个通止规行不?

网友:
这么多新鲜的测量方法俺都没有接触过呢!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需要用专用的圆弧量仪

网友:
用传感器,欧姆龙、神视有这种产品,但是要做设备才可以。放把瓦放在检测平台上,马上就给你测出来。

网友:
瓦片的加工,是先加工成筒状,然后再用铣床切割制成。所以,测量应该是在加工筒状的孔时,而不是测量成品,如果要测成品瓦片的精确尺寸,较难测量准确,测量方法有1、用三个同尺寸公差极小的圆柱体,并排放到瓦片内圆弧,测量两边的圆柱体与中间圆柱体的高度差,可以算出来内圆的直径。2、在车床上加工一个圆棒,外径比轴瓦的内尺寸大0.2mm,然后在端面用顶尖顶住一个圆片,中间夹一个0.8mm左右的薄铁片并且车到与圆柱体一样的尺寸。用类似的方法再用外圆磨将圆片磨成所需尺寸,取下圆片,用油石轻轻将尖角倒钝,然后作量具,用透光法来测量,根据透光的亮光来测量。

网友(点评):
我想的就是要单个瓦片加工,如果加工成圆筒切开,变形量无法估计

楼主:
11楼炼狱大师的比较法测量似乎可行,样规我们就做一个圆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几种方法实际中都在用的,我也就见过这些,都告诉你了

楼主:
谢谢炼狱大师,我还得计算一下弦高测量换算半径的精确度,估计检具设计也得要有些精度才好,以后设计好了我上传给大家看看,炼狱大师也给审阅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大师大师的叫,受用不起,互相学习吧,圣诞节快乐

网友:
单个瓦片也是要加工成整的,再切,一般来说瓦片没有置换一个的,要换就要全部换,一般车加工留出余量,由经验丰富的钳工用三菱刮刀和勺形刮刀刮研配做,先加工到尺寸这片瓦反倒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轴瓦吧?我们公司有无心磨床轴瓦是这样加工的。刮刀之所以能刮,还因为这些轴瓦的硬度很低。我这个瓦不是用于滑动轴承的轴瓦,是另有他用的,硬度要求很高,所以无法用刮刀来刮。做成整的剖开就能用当然最好了,问题是我对剖开的变形控制没有信心,所以还是整体加工到一定精度剖开后,再安装到一个夹具上加工结束,这个加工当然是要几个瓦片一起加工的,以保持内孔直径的一致。
您看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用三坐标比较容易,毕竟只有一丝的公差。

网友:
其余的常规测量估计不行,

网友:
用投影仪啊
蛮简单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弦高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现实加工中,,是有毛刺的,在去毛刺时,后去的量怎么保证,?那么对公差只有0.01的产品,就足矣产生足够的误差了

网友:
回22楼:按照你的要求,我建议还是整体加工到尺寸,然后分割,就不再加工了。不变形的关键是材料的热处理要好,变形要小,当然最好是不变形。可以采用做量块的材料,和相应的热处理工艺。粗加工后留的加工余量要尽量小而均匀,最后的精加工前零件要放置一段时间最好十天以上,或进行震动除应力处理或是反复低温除应力处理。然后再进行磨加工。在磨加工之前的同心度很重要,如果磨加工时去除的材料各边加工量不同,加工后将会形成新的内应力,分切后内应力重新分配,就容易造成各片的应力不同而变形不同。我认为分切还是用线切割比较好,线切割工作时热量小振动小,受力小基本没有毛刺。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三坐标测量

网友:
只能三坐标了。另外也可以加工成圆筒形,测出直径,再线切割成片状

网友:
薄件建议采用投影测量仪检测,厚件建议三坐标

网友(2012-05-14):
那得看你这弧长有多少了,公差带也太严了吧,正1丝的公差就算加工能保证,弧长太小的话三坐标机也测量不准。。楼主这零件干嘛用的?不需要的话完全可以把公差带放宽嘛

网友:
16楼,成品之前测量,会不会在后续加工的时候造成变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