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精密加工-样品照片

楼主(2010-12-20):
精密激光切割,打孔加工,位置精度0.004mm;最小孔径约0.03mm(这也是激光光斑的尺寸),适用于大部分的金属和非金板材;图片的样品为不锈钢304,料厚0.12;最小的孔尺寸为0.1mm;

楼主:
感觉相机没有拍好!有点变形,实际样品非常完美!

网友:
垂直精度好的,做掩模板切割比较好,有效益,玩一般机械切割就差些了,

网友:
孔的真圆度方孔的直线度是多少?面粗度能做到多少?能做到的径深比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用的什么样的设备   能否介绍下

网友:
这个用的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
厉害啊,加工费用不便宜吧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
是那家的激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错,介绍介绍哪个牌子的机关切割机?

网友(2011-02-02):
好玩啊,介绍介绍哪个牌子的机关切割机?

网友:
可以试DMG的激光

网友:
PCB钢网机可以做到。我们公司也做这个。一般幅面比较小。都是大理石加直线电机。焦距比较短的激光切割机。

网友:
楼主,加工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2012-01-13):
我想激光切割,除了割板外,能否切实体3D零件?

网友(点评):
激光好像只能加工板材,加工3D的技术估计还没有问世吧?

网友(点评):
加工3D的激光还真问世了,听说在汽车制造行业运用比较广泛

网友(2013-03-20):
加工精度很高,比知道是什么设备?加工费多少?

网友:
见猎心喜,也上个图PK下,哈哈,下图也是纯激光加工,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
感觉这个用在印刷业还是比较好的。用在机械方面,不知道最大加工深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