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20 B MB是什么轴承,B和MB都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20):
7320 B MB是什么轴承,B和MB都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角接触球轴承,如果是SKF和FAG的话,B表示接触角为40度,MB表示黄铜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有理!!你是做什么轴承的??SKF??FAG??

网友:
回复 网友C:

SKF,您应该也是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若能提供以上型号的,请和我联系,QQ16456513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哎呀 咱们同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多少??

楼主:
各位大侠,还有个问题是,这几个轴承通常用到什么地方啊

网友(点评):
额……用在机械设备上 也能买了回家哄孩子玩 呵呵!开个玩笑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范围太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