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机床的工作台的T型槽

楼主(2010-12-20):
现在加工的T型槽,先用硬质合金立铣刀开通竖槽,然后用T型铣刀加工T型位置.感觉效率很慢.

各位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或是刀具?

网友:
这个已经是效率很高的加工方式了,能提高的只是用更好的道具,更快的转速提高效率。
印象中没有一次成型的道具,因为根本做不出来。
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做专用床子还是能提高效率的,比如两个铣头,前面的开槽,后面的加工T型,走过一遍活就干完了。可谁没事干,就为了专门加工T型槽,还专门做个床子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会有问题的,你想啊 如果可以的话 国外早就生产出来的了

网友:
先用三面刃,再用T型槽铣刀会不会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会有问题的,你想啊 如果可以的话 国外早就生产出来的了

你指什么有问题?第二条么?一点问题都没有。
之所以没人这么干,是因为没这需求。一台设备需要加工T型槽的地方能有几个,大多也都是用在工作台上,设备又不是民用产品,一卖几十万个的卖,一种设备出几万个已经非常多了,就为了提高那么一点效率而特制一台设备显然是不划算的,所以才不会有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改造有两个铣刀头的专用铣床是一个好办法。对于大量加工t型槽的来说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2011-02-16):
呵呵,这个是老大难问题了!

网友:
这个已经不慢了,最多换一些比较好的同类型刀具(不过相信你在考虑效率,很定不会用很差)

要真的直接成T型槽,感觉不是刀具的问题了,机床也要特别制作了

还有既然说慢,要改善,为什么不把具体的转速,走刀贴出来,看看有多少空间能改进呢
有这个习惯的人很少

网友:
其实,线切割加工应该是一个改善的途径。

网友:
用龙门刨试试看,好像要快点

网友(2011-05-28):
请问10楼目前线切割机床最大切削厚度能达到多少?加工效率与铣削加工比如何?

网友(2011-07-17):
线割没效率,如产品是铸铁,有杂质就更糟糕了

网友(2012-05-15):
T型刀,这样加工是个不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