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剪板机的剪刀出现裂纹

楼主(2010-12-20):
请教各位前辈,
我们公司最近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钢板剪板机的剪刀出现裂纹,材料可能是SKD11,另外还是使用过一种材料是H13的材料,但用了大约6000次就出现划伤现象(照片详见图片).

剪刀尺寸1200*50*10mm,所剪切钢板厚度0.8mm/0.9mm/1.0mm/1.2mm.上下两个剪刀的间距调整为0.2mm不变.
请教各位前辈,这种剪刀用什么材料好,另外上下两个剪刀间距调整到多少最好?

第一张照片材料可能是SKD11 第二张材料照片是H13

网友:
剪刀的材质不应该是磨具钢制造。剪刀间隙在板厚0.1-0.2之间。

楼主:
那应该是什么材料好啊?

楼主:
请教高手应该用什么材料好啊?还有那个间隙2楼的意思是在板的厚度基础上加0.1到0.2么?

网友(点评):
2楼是说板厚的0.1~0.2倍

楼主:
怎么没有人能够解决啊?
还有就是要使用什么材料,使用材料的热处理硬度该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剪板机的间隙调整一般为板厚的0.1-0.15倍。模具钢可以做刀片,但是不是很好。具体材质我要去查一查才知道。

网友:
对于退火的薄板间隙可以调到0.05-0.1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刀片硬度在HRC60-65为宜。

楼主:
谢谢 小虾111的帮助 不过更期待材料的使用

楼主:
这帖子沉了,没人回帖了?
期待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能给些 剪刀 的固定结构的图片不。猜想和剪刀的固定结构有关。
上下两个剪刀的间距调整为0.2mm不变。  貌似大了些,可以再减小到0.2mm的50%~70%。

楼主:
剪刀的固定图片现在拍不到 拆一次剪刀很麻烦
我在网上加过SKD11适合做剪刀材料啊?

楼主:
其实用模具钢H13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板厚*0.1~0.2为减板的间隙!

网友:
哪位高手能说下用什么 材料好 。。。。。

网友:
楼主剪的是什么材料的?普通钢板的话可以用9Crsi,剪不锈钢的话就用Cr12MoV。热处理一般都要达到60HR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剪的是普通钢板,就是作成油桶的钢板。

网友:
如果剪得是硬材料就要用比较软的剪刃,如剪刃硬度定为HRC50-52  。如果剪软的材料就用硬的剪刃,如HRC57-59.调整一下剪刀的硬度吧。

网友:
一般刀片硬度在HRC60-65为宜。

网友(2011-01-26):
最好用工具钢,T12,Cr12MoV,Cr6WV.硬度HRC60

网友:
SKD11,Cr12Mo1V1就可以,硬度不要很高,热处理硬度HRC55-56就好。

楼主:
我在社区里看到有个帖子的剪板机剪刀是用6Crw2si材料做的 请问这种材料好么 与SKD11哪个更好?

网友:
刀片用耐冲击工具钢:6GrW2Si
我以前是做见切机设计的   就用的这中材料  剪直径80甚至更大都没问题

网友:
在这里看看各位大侠们的建议,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剪切直径80m的棒料么?

网友:
42CrMo,或者6CrW2Si都应该不错。原材料应该采用锻件,hrc60左右。刀片切削刃应该用油石略微倒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再大都没问题  强度小于500MPa的料

网友:
你的刀片可以采用9Crsi 材质的,具体找刀片制造厂商联系一下,给点参考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6GrW2Si这种材料热处理硬度要达到多少?HRC58~60?会不会出现断裂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于HRC57所以不会出现那个现象

网友(2011-02-26):
看刀片的磨纹不像H13K,出现裂纹时热处理不好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个材料是SKD11第二个材料是H13

网友:
是不是间隙有问题

网友(2013-11-21):
剪什么板料啊,有多厚?搞明白后才能确定选材,每种材料热处理加工都不一样的,有需要可咨询我司qq1090591910

网友:
间隙应该根据料厚来定,料厚*0.1=间隙
材料不知道

网友:
h13应该是热模具钢,用作剪刀不合适,应该用9crsi,刀具料锻造毛坯应球化退火,热处理硬度应在60-62,间隙应为料厚的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