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烧了一般怎么办

楼主(2010-12-20):
我们厂里有电缆烧了,把表面的橡胶烧化了,有一处断了,接起来继续用有影响吗

网友:
绝对不能用。因为烧过的电缆其铜芯由于高温已经被氧化。有的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继续使用有可能还有产生高温烧坏。并且其烧毁后绝缘已经不能够得到保证。

网友:
连接要可靠,如果连接不可靠会有接触电阻,时间长了,电流大了会烧毁,绝缘措施要可靠,尽量加厚绝缘层或者使用高压绝缘胶带(自粘黏胶带),如果是潮湿环境必须使用防水胶带;如果是防爆环境使用,必须使用合格的防爆接线盒或者防爆分线箱,严格按照防爆要求安装。注:连接最好使用适应规格的压接管压接,有条件涂抹导电膏,如果是铜铝连接必须使用导电膏

网友:
不能在用老,你表面橡胶都烧了,氧化严重。重新连接容易出事。

网友:
一定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