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差溢流阀的结构?

楼主(2010-12-20):
谁知道定差溢流阀的结构?如下图所示,是一个负载敏感多路换向的系统图,10为定差溢流阀,这个阀的结构谁知道?谢谢!!!!

网友A:
能不能参照定差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参照定差减压阀?

恩,我也是这样想的!呵呵,有的说定差溢流阀就是定差减压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说法?不太清楚!

楼主:
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请讨论一下哦!谢谢!定差溢流阀的话,个人感觉上面这个定差减压阀的原理结构不能用。P2直接流回邮箱,那么阀芯上强一直没有液压油,所以也不能用P1*A1=P2*A2+KX(A1=A2)这个公式。

楼主:
定差溢流阀的结构图:不是很清楚,知道的情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阀的结构原理哦?!

网友:
定差溢流阀通常叫三通压力补偿阀CP3, 3 WAY COMPENSATOR, 用在多路阀进口片,定差减压阀通常叫二通压力补偿阀CP2, 2WAY COMPENSATOR,用在工作阀片。
有关原理请见以下链接:
1,负载敏感阀的介绍及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638
2,该阀半负载感应手动多路换向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055
3,PSL型比例多路阀基本工作原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69
该阀为负载感应工作阀片,含二通压力补偿定差减压阀,负载感应梭阀,安全溢流阀,电磁溢流阀,比例减压阀。
     通常,工作阀片成组配置,进口阀块内置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逻辑元件,当多路阀停止操作,且各阀均在中位时,该阀则以补偿压力(6-·12BAR)旁通主油路流量。当某一阀工作时,该阀在负载压力作用下旁通口减少,根据负载压力提供所需的流量。
负载感应梭阀:负载感应梭阀将各工作阀片的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
二通压力补偿定差减压阀: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该阀的弹簧侧。此时,通过阀心的负反馈作用,来自动调节节流阀口两端的压力差, 使其基本保持不变。在其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且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
安全溢流阀:通常用于工作机构极限保护,例如变幅油缸
电磁溢流阀:用于工作机构的超限保护,例如:起重机的力矩限制,三圈保护等。
比例减压阀:位于工作阀片手拉杆的相对一侧,为直动式比例减压阀,驱动滑阀实现比例换向,
注意:直动式比例减压阀的比例换向相对于手动比例换向,微动性能不好,若用于流量控制精度较高的应用,应采用比例伺服驱动配置的工作阀片。REXROTH, BUCHER, DELTA POWER, SAUER-DANFOSS 均有伺服驱动的比例多路阀。

楼主:
谢谢英德康!O(∩_∩)O~
定差溢流阀通常叫三通压力补偿阀CP3, 3 WAY COMPENSATOR, 用在多路阀进口片,定差减压阀通常叫二通压力补偿阀CP2, 2WAY COMPENSATOR,用在工作阀片。
对于这段话,还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哦!如下图:这个是三通的,但是也叫定差减压阀。下面这个图是一个定差溢流阀:(对于定差溢流阀的话,阀的结构除了这种以外,都还有哪些?清楚不?谢谢啦!O(∩_∩)O~)

网友(点评):
当节流阀工作时,CP3以负载压力PL+弹簧补偿压力(delta X)的压力溢流多余流量。 当节流阀不工作时,CP3以补偿压力溢流。通常弹簧补偿压力为5-10公斤,流量阀不工作时可以低压溢流全部流量,减少发热。

网友(2011-06-21):
压力补偿阀

(1)CP2二通直通式压力补偿定差减压流量阀

CP2二通直通式压力补偿定差减压流量阀通常装在某片换向阀P口进口侧。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CP2阀的弹簧侧。此时,工作阀片功能等同于串连流量控制阀,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2)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

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通常装在多路阀的主进口阀片。当多路阀停止操作,且各阀均在中位时,CP3则旁通主油路流量。当某一阀工作时,CP3在负载压力+补偿压力(5-15bar)旁通溢流,根据最大负载压力提供所需的流量。

网友:
比例流量阀工作原理

该比例流量阀由CP3旁通三通压力补偿阀,VP比例减压阀,REC流量调节阀和EV负载感应溢流阀组成,可实现流量0-100%的比例调节。

REC比例流量调速阀由VP先导比例减压阀驱动, 将负载压力传至CP3负载腔(弹簧侧),提供负载所需的流量,高于负载压力的多余流量从CP3压力补偿阀的旁通口流回油箱。

多路阀为中位时,VP减压阀为失电状态,泵流量压力经IN口直接作用于CP3压力补偿阀的底部, 打开旁通口,泵流量仅以高于CP3负载腔的压力流回油箱。此时CP3等同于旁通阀,CP3负载腔的压力P仅为0.8-1.2 Mpa (P = 弹簧侧压力+泄油背压)。

当多路阀某一换向阀工作时,VP减压阀得电, 油泵压力经VP比例减压阀,调节REC流量调速阀先导口两侧的压差,实现调速阀滑阀阀口的比例调节,调节压力同时作用于CP3弹簧侧,比例减小旁通口BP的开口,保证负载所需的流量,旁通多余流量。

网友(2011-08-17):
讲得好  真是受用啊!!

网友B:
向英德康致敬!说的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英德康致敬!说的很明白了

呵呵,谢谢社区里这些热心人,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2011-12-16):
引用 楼主:
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请讨论一下哦!谢谢!定差溢流阀的话,个人感觉上面这个定差减压阀的原理结构不能用。 ...

上图的阀芯的平衡方程不是您这样的吧,应该是P2A2+P1(A1-A2)=P2A1+K(x0+x)+Fs,忽略Fs,从而有P1-P2=K(x0+x)/(A1-A2)

网友(2012-02-12):
定差溢流阀的结构可以参照调速阀中的溢流节流阀(由定差溢流阀和节流阀并联而成)其作用是通过阀芯的上下移动 来节流降压的,也就是所谓的节流降压。

网友:
1985年与柳州工程机械厂技术部门搞966D装载机液压转向系统负荷传感流量放大器时,对这些阀也没有冠以这么多名称,我们把这一块统称为流量控制阀。

网友:
泵流量压力经IN口直接作用于CP3压力补偿阀的底部

网友(2012-05-01):
谁知道那个液压公司造cp3啊?

网友(2013-01-06):
  麻烦问一下这个CP3压力补偿阀是集成到阀的内部的还是一个单独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