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加工孔

楼主(2010-12-20):
想加工一个长孔 450长 直径26 但是他是大肚子孔  进刀的那端孔直径为18  请问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怎么干能干出来    材料为镍铬合金 硬度HRC35左右  精度要求一般 主要是什么方法干  谢谢

网友:
自己做刀杆车出来的

网友:
没图纸,无法确认.如果可以发送图纸.

楼主:
几乎所有的厂家都问过了 山特 肯纳 伊斯卡 山高 绿叶 等 都不行  常规加工方法不行  就是加工大肚子孔 又比较长  进刀口直径比较小   期待····   大家觉得有什么方法可行 可以说来听听

网友:
像扒鸽尾槽一样,用成型也慢慢靠吧,两边出来同心度肯定不太好,还有接刀痕

网友:
能不能做接长的反扩刀啊,我以前遇到的没这么长,掉头可以没接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