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纸标注中

楼主(2010-12-20):
技术要求里面的:其余未注尺寸公差为GB...1804...  的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理论上,图纸上的每一个尺寸都是理论尺寸,实际尺寸肯定有偏差,所以每个尺寸都是有公差的,但是为了图面简洁和加工方便,对一些非功能、非重要尺寸不单独标注偏差,就是未注公差了。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

楼主:
GB是国标! 那1804 呢?是什么?

网友:
1804是国标代号。按照国标代号查阅,你就知道未注尺寸公差都是多少了。一般好工人手上会有常用的机械手册,他能对应查阅。现在的工人大概都没这个,公司一般都不给。所以也有设计人员直接在图纸上拉一个框,把常用的尺寸公差放在上面,省得工人查,也省得自己标注。

网友:
GB/T 1804是未注公差的标准。未注公差有4个等级,即f精密级,m中等级,c粗糙级,v最粗级。未注公差选取中等级时,在图上的标注为GB/T 1804-m

网友:
GB1804-m
GB---强制性国标代号
1804------未注公差编号
m---公差等级为中等级

网友:
每个公司内部都有自己的公差标准。如果没有说明的话,一般都是按厂标。照你所说的,应该5楼道里杰说对的!

网友:
就是5楼道里杰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