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机床导轨是否刮磨过?

楼主(2010-12-20):
机床的导轨是机床精度的关键,刮磨过的机床导轨无论在硬度还是精度上都大不如以前。现在请教各位大虾,二手机床(例如车床)的导轨是否刮磨过能区分出来吗?从哪些方面来辨认?诚请赐教!

网友:
重磨过的导轨都很新.只要是用过肯定有痕.

网友:
你的意思好象是修床子吧。只听说过刮研,研磨,磨,没听说过刮磨。首先加工方式是不同的,形成的纹理也有差别,这就不说了,传统来讲,刮研精度是最高的,这个是纯手工活,手上没技术的钳工根本干不了,现在便宜的床子大多用磨来代替刮研,磨的好的能够达到一般床子的精度。
想说的是修床子不是把导轨磨了就可以的,磨了你至少还要检验是否达标,还有机床的装配是要调的,你已经去除了一点材料,哪怕你只去了一道,也是去了,这样你的床子整个装配关系就已经发生变化,不进行相应的尺寸链调整,床子就是废的。还有床子的安装也是非常讲究的,这个没必要提了,干这个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不会像家里买个电视柜放在那里就能用。牵扯精度的问题太多,够写一本书的。

网友:
导轨是否淬硬,可以用折断的手工锯条在导轨端部用不着的地方划一下,看是不是很容易划动。我买旧机床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如何买二手机床,里面确实有门道

网友:
学习学习,为以后做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解释的很全面,我指的是现在的二手设备商把旧设备买回来后,普遍的做法就是把有磨损的导轨磨一道,让机床有个卖相,然后就可以多卖个几千或上万元,这样磨出来的导轨都是不达标的,那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来辨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你说的是在尾端不用的导轨上试验,可我以前碰到过一台这样的车床:二手商就把床头部分有磨损的一段磨出了形状,尾端没磨损却没磨,这种情况用这种办法就试不出来了,而且像这种情况很难看出端倪.

网友:
说实话,很难分辨的。二手的老车床基本上都是没什么精度的。相对新点的机器才有精度。而且买二手机床的大部分都是用来拉毛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