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KND数控车刀架老是一直旋转!

楼主(2010-12-21):
这台KND数控车刀架老是一直旋转,1个多小时出现六次这种情况!!请问大侠们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查看发信盘 及  刀架内部机械弹簧。
    还有看看故障出现是否有规律。查看刀架电机

网友:
刀位信号线路是不是被老鼠咬了,这是常发生的事。

网友:
发信盘失灵或线路接触不好。系统收不到刀架到位信号。
是其中一个刀号还是不定?

网友:
换个发信盘吧!.............

楼主:
发信盘是刚换的

网友:
晕,我的GSK980TA也是,现在只有1号刀有用,其他都是一直在转,停不下来,报警:换刀时间过长。

网友:
貌似换个编码器就行了,一个五百啊

楼主:
问题差不多了,现在就是偶尔会出现刀位回不到位!

网友:
霍尔元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发信盘里德霍尔元件坏了吧,看看能不能查下线路,
目前的基本都把线路和霍尔元件密封了,买个新的哦

网友:
          不会是传说中的大脑炎吧

网友:
在诊断里面看刀架信号。

网友:
KND和980差不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就是编码器上面有油污或者是有铁销一类的东西.(能导电的)二要麽就是编码器内部电子原件损坏.造成有时信号接收不良.建议更换编码器试试.(编码器位于刀架上方.被圆盖或方盖盖着.只需用螺丝刀翘掉即可.注 盖子上面有编号)要麽就是其它原因了

网友:
刀架的反馈有问题!!!!

网友(2011-02-15):
先检查线路,如果线路正常,应该是电动刀架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进水了,或者螺杆有 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刀架信号电源电压,稳压效果不好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你的床子里还住的老鼠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信号没有回归到位

网友:
换个控制器试试啊,有次控制器出问题,机器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大多数都是它的问题。主要检查刀台电器部位是否进水  或返潮。

网友:
楼主新换了发信盘,应该是好的,
1,那是不是发信盘的位置不对呢???检查一下发信盘的霍尔元件是否正对着小磁铁??
2,刀架内部清洗一下,重新上油,检查一下定位卡销是否变形弯曲?弹簧是否折断?底部的螺杆部分转动是否正常???
3,拆开刀架转动部分内有一个卡槽,是不是因为长期磨损造成间隙变大??
搞定以上,应该可以排除机械的可能性。
如果是电气方面的故障,你可以在站里找一下,记得有一篇专门介绍转动刀架电气故障的检修方法

网友:
发信盘是新的,那就检查霍尔开关的线路是否信号不稳的造成的

网友:
貌似是编码器的原因。

网友:
刀台旋转不停.和编码器没有关系的.两者没有联系.这个问题常见.主要就是郝尔软件.搜不到信号.调一下位置.在就查一下发讯盘和24V电压.反正主要就是信号的事.关键有好多种解决办法.就不一一说明了.不明白的联系QQ136156197

网友:
发信盘坏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发讯盘的问题啊 不用想了换的也是个坏的饿

网友:
发信盘或者刀架到位反转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