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制度以及专业本身都面临着许多问题

楼主(2010-12-21):
第一,机械是肉眼能看到的,任何人都可以指手画脚,特别是权高,自以为见多识广又不尊重理论数据的人;三维网技术论坛
第二,中国工程师普遍是依葫芦画瓢。虽然,抄袭也是学习的部分之一,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葫芦”的特性就去设计“瓢”,
产生的结果往往是,A、强度不足或严重过剩;B、出故障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三,迷信“德国”、“日本”迷信国外技术。3dportal.cn
说起这个,我得说一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真实的事。就前几个月,公司的产品发生了一个减速机断轴的事件,我对系统的强度和减速机都验算了一遍,发现这套产品主要出现以下问题,A、减速机安全系数不足,也就是抗扭强度不足,主要表现在输出轴直径偏小;
B、链轮直径偏小,导致链条拉力太大,超出减速机输出轴许用拉力(其他就不罗列);于是我写了一份报告给科长,说减速机三维,cad,机械,技术,汽车,catia,pro/e,ug,inventor,solidedge,solidworks,caxa,时空,镇江
直径偏小,并且,电机和减速机的配置有点问题,领导看完之后也没说什么,最终不了了之。无独有偶,时间过了没多久,又发生了一次减速机断轴事件。这时,我另写了一份比较透彻的分析报告给设计部经理,这下,他让机械总工(40多年经验)和科长(20多三维网技术论坛 年经验)一起调查原因,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是德国知名的品牌,应该没有问题。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时,也没太大反应,就是心理觉得悲哀。(有问题没问题,只要你会算,是有办法算的。接下来也是我正要说的。)
第四,企业领导过于相信“老资格”和所谓“经验丰富”的人。
我明知道我的计算结果和判断对的,就算我把提议告诉老板,老板又会把问题折回到副总工或科长那,而科长和副总工是“重实践”
“轻理论”,在讨论问题时,往往是逼上眼睛摇摇头说:这个加厚10,那个放大1.5。这类人往往是“忽悠”能力比较强,优先
取得了老板信任,在企业拥有足够的地位,所以可以颠覆“理论”。
       当大家看到我说的“理论”时,也许还会怀疑我是不是太年轻,“理论”存在问题,那我就实例分析一下我所采用的“理论”
方法。也举身边发生的真实例子:我们厂内的水平螺旋机,长度5~8米,目前都是用2.2KW的;我在试机时,测了三维网技术论坛
一下它的工作电流,稳定在2.5A左右(额定是4.95A),这个时候,很多人(包括前面提到的“老资格”)都会错误地认为,使用效率超过50%(2.5/4.95),其实,认真地研究一下异步电动机,就会发现P=1.732U*I*COSΨ*η,U=380恒定时,而功率因素COSΨ和效率η是随负载率变化而变化的,于是我找了电机厂要来了不同的负载率所对应的功率因素COSΨ和效率η,最后算出电流为2.5A时,功率仅三维|cad|机械|汽车|技术|catia|pro/e|ug|inventor|solidedge|solidworks|caxa
使用了三分之一,明显为“大马拉小车”,按经典公式( P=Q/367*(ω*L+H) /η )计算,与所得的结果相当吻合。(在此,顺便提一下,3dportal.cn
螺旋机经典公式也有问题,螺旋长度较长输送量较大时,不可迷信——题外话)如果将功率缩小为1.5KW时,可以省下3个链轮和一条3dportal.cn
链条的钱,一台就省1000(我们量挺大)。(还有很多,就不多说了)
       深入了,就会发现太多太多“机械设计产品”的诟病,和现有工程师的设计习惯,“依葫芦画瓢”产生的结果就是,第一版安全系数是2,经过几手之后,那些担心出问题的人,就会稍微去放大,最终是2*1.2*1.5*1.2……安全系数是10或者不小心出现安全系数小于1,而设计者却浑然不知。
改变这些状况的,恐怕只剩时间,只有时间才能推翻谬误。三维网技术论坛

网友(点评):
我一般是把自己的意见往上一提,然后就没我的事儿了。我相信领导的判断,这样我过的很轻松,没有任何心里负担。领导对我说,“有进步”!

网友:
楼主以事实为依据,分析的很深刻,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尝试去改变还很难,最终还必须要强迫自己去改变。

网友:
你自己明白怎么算的最好,上面采纳与否与你无关,因为上面的利益与你无关
但这个计算能力不是一天两天能养成的,不是临时抱佛脚能解决的。所以需要平时积累。如果说哪天上面的利益与你相关了,自然需要你了,来的就是急活,只有你能摆平,后面你懂的。

网友:
这种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悲哀

网友:
说的很符合实际啊

网友:
我现在资历还浅着呢,等经验老道了,能力强了,再去尝试着去更改下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有这样的现象,但也不是普遍的。工程师在设计时偏保守的多,因为怕出问题,中国的国情是不容许犯错误。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学院派啊。什么都是靠计算,认为计算的就是绝对正确的。
我也不好说你这种想法是不是正确的,不过喜欢计算,总比不计算好一些。看了你说的那些事,我其实挺理解你们单位老工程师的思路。
你说的减速器问题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复杂,也不是老工程师没计算变速器强度。这个工作通常是计算负载,确定电机,然后按厂家手册选择变速器,出了问题,不外乎负载计算不对,或者变速器选型错误,这个和减速器计算通常真的没什么关系,因为这部分计算实际上是转嫁给变速器厂了。
你认为领导只信任老工程师,这没什么不对的,因为老工程师工作经验相对多一些,哪怕失败的经验也会多一些,作出的产品设计好一些,是谁都会这么想。因为国内的大学教育真的太失败了,过去只培养了书呆子,现在培养的是惹麻烦高手。如果年轻然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就要从自己的点滴工作中去证明自己。这个证明不是让你去管别人的工作,而是把你自己的工作搞好,不出错,出成绩。只有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的情况下,领导才会考虑给你增加点担子。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像你这样喜欢靠自己的理论知识证明自己的想法正确,有些确实是想对了,有些却是想简单了,正负结合,几率一半一半吧。
再说你说的电机选型问题,其实在国内你如果真的按照设计手册计算电机功率,然后应用,通常情况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我说但是。一但稍微超出设计要求,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根本就不能工作。知道这是为什么么?因为我们没有实验室,没条件吧其他东西都做出来,不能确保计算结果一定会和实际相符,就算现在相符,也不敢保证设备磨损,润滑不好,电压变化等情况发生时,设备还能不能正常工作。客户的实际环境是千差万别的,制造安装情况也各个不同,一但选小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产品卖不出去,职工发不出工资,自己下岗。那么设计大一点了,有什么好处呢?产品卖出去了,职工发工资了,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产品有了利润,虽然比你那少赚了1000,可比没赚到强吧。
那么电机型号是不是可以改小一点呢?当然可以了,这个要立一个新项目,叫新产品优化。成了一个小组,对产品综合考量,把过去设计中不必要的东西去掉,把可以改善的改善一下,电机可以采购一个小的,装上去试试。新机器出来了,经过反复测试,没发现问题,好了可以投放市场,看看市场的反应,一段时间后,市场反应好,那么旧产品可以考虑停产了。这是正确的路子,风险共担,调配资源。不是你那样简单的测量一下稳定电流就可以的,何况电机选型也不能仅仅检测稳定电流啊,还要考虑启动电流呢,这个才是电机最费力的时候。
谁都年轻过,谁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其实老工程师,干了那么多年,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绝对是有一些特长的,虚心一点,多学学,有了问题别忙着埋怨,如果你只是想让自己的公司产品更好,那你应该私下建议,而不是直接向领导反应,因为太的罪人了,大部分人都喜欢你的时候,你又有能力,想不上去都难。如果你不想自己的功劳分给别人,那就只做领导让你做的事情,其余时间好好学习。有了想法,可以慢慢找机会验证。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不容易。

网友(点评):
说的好啊,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想开点吧,往往是世事改变人,人难以改变世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一个问题,前辈们看的深度都不一样。你有那本事的时候,可以让氛围来融洽你。没有,那就你融入氛围。

网友:
按传统的说法,年轻人,夹着尾巴做人。准没错!
其它俗语多了。文点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俗点的:枪打出头鸟。
所以啊,楼主,淡定。20年后,再回头看看,也许你就是“老工程师”。时间会证明这一切的。

网友:
主要是老板不懂,怕风险,怕加成本,你做的很好没有什么,一但出问题你就要饿肚子,如果悄什么不动那不是你的错。

网友:
      1楼和8楼两位大侠说的都没错,这里存在一个二者结合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8楼先生说的很对,由于工作环境复杂,有些负载是很难计算准确的,比如:对某个机座校核强度,无论采用哪种软件,他都是静载荷,实际上在工作中机座收到的很多是动载荷的,并且是变化的,设计人员设计的保险系数大一些很正常,也符合实际。1楼先生强调的是一个优化问题,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这应该是设计人员追求的最高境界。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一看,津津有味哈!俺回去好好反思下。。

网友:
比着葫芦能画瓢是技术。
稍微改变和放大凭经验。
能够上升到理论,运用定理公式来计算,是人才。

网友:
看标题以为说的是企业制度问题,往后看变成了设计经验问题。挺有意思的,连楼主这样的年轻人都能意识到制度有问题,相信大伙肯定都意识到了,但是讨论的时候往往只能说些现象,而说不出其中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或者只趋向于从技术层面提高自己,默认这些现象是合理的,找出其合理之处。
中国人做事往往更喜欢凭经验,而不讲依据。就像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上会把病情从化学、解剖学上分析透彻,制药也是合成特定的分子,来针对性的治疗;中医正相反,只从表象上来判断原因,中药的搭配和用量也全都是通过长时间的经验。倒不是说凭经验完全不对,但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的发展。
还有一点,制度上来说我们缺乏一个反馈的机制,比如犯了一个错误,出了一个问题之后,没有总结和分析,不知道其原因是什么,也就更没有改进的措施,下次再遇到时还一样出错。如果能把反馈机制建立起来,就能实现持续改进,我们的技术水平就能大踏步的前进了。

网友:
1楼和8楼实际上都说得非常好,但是按照楼主的标题“企业制度”问题来说,目前国内企业比较少试验分析手段、制度和意识。有些企业也有试验手段,但是是用来应付检查的,高校的使用来发表论文的。试验分析制度和意识是为了保障试验用来干什么,数据分析积累最为重要。正如大家广泛所熟悉的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话,怎么说来着,好像是数百次失败,知道了这些材料都不适合作灯丝。这就是数据,更关键的是这些数据能够供后人使用,也就是数据的整理、存档以及在检索利用。现在有多少企业保存者若干年前的数据资料,而又有谁去查阅这些资料,甚至有谁知道有这些资料呢,有谁知道如何在资料室找到前任汗水(失败的案例和分析)和智慧(成功的案例)的所有设计计算资料?看《中日对决——手艺人的战争》中日本企业对对图纸资料,设计计算以及试制过程的分析记录,并且可以很容易得再次检索到。更不说其他机械发达国家企业得核心东西为什么能够长久领先。

网友:
SHI  shi a a ,谢谢楼主了还有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