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台转上钻垂直孔

楼主(2010-12-21):
在加工光轴时末端的固定销孔是如何在转床上加工的  怎样保证此通孔的垂直的 与轴配合的套子上的固定销孔也必须保持垂直 是需要垂直线吗  怎么画啊
例如挖掘机铲斗与大臂连接轴 ,套。

网友:
1.做个钻套
2.铣个扁势
个人愚见

网友:
不能配打么。。。。。。

网友:
V形工装或台钳夹住,钻孔就不会动了。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同意1楼看法!

网友:
将V形工装校到台钻垂直位

网友:
如果是批量加工加工,可以试用一下钻模,这样既可以保证垂直度,又可以保证位置度。

网友:
那位大仙有加工盲孔,直径8mm,深度30mm的经验,要求没有刀痕,贡献贡献,谢谢了

网友:
你的例子吧,我感觉孔中心线相对于工件轴线好控制,
但是我感觉孔容易打偏,对称度都不好

网友:
用工装加紧后,先用开孔钻打个小孔,再用钻头套钻一下

楼主:
这个孔我在想线切割加工他肯定没问题吧 可没有线切割 只有台转

网友:
划线方法1用高度游标尺   2找一个高度为轴半径的键等东西。再把轴放置于平台上靠着画。3有一种专门画中心线的工具。外形像一个角尺加一个对分尺。来画。+ k) a  i9 {1 P. d
钻孔可以采用配钻的方式。先把套给钻一个孔。再把轴依线钻孔。然后再把轴与套装好。再把轴套的另一个孔配钻。再铰孔。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