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BS塑料的前壳与下壳的固定方式可靠吗?

楼主(2010-12-21):
这个ABS塑料的前壳与下壳的固定方式可靠吗?
前壳的四个角都有挂鼻,挂鼻带有缺口,装配时,下壳的肋正好嵌在前壳的挂鼻的缺口内。
前壳的四个角的挂鼻都采用同样的方式挂在上下壳的肋上。
装配时,先放下壳,然后前壳竖直插在前壳上,然后再放上壳,这样上壳下壳共同夹紧了前壳。
我担心挂鼻会断掉,不过考虑壳体受力一般都是从外向内,在受到这种力的时候,挂鼻不会承受力,再一个是侧向的力,前壳的四周的边会承受大部分的冲击力。
请问这种固定连接方式可靠性如何?装配工艺性如何?
那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连接方式

网友:
UG    呵呵    壳比较小做  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