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正确奖励50个威望积分

楼主(2010-12-21):
悬赏50金钱未解决

在CAD里已经建立的模板能否输出到或者直接在SolidEdge 里面使用?

网友:


网友:
此类问题最好还是不要加分,俺也如此,谢谢,
画图的基本问题,
打开--文件转换向导,按向导分别设置,包括转化线型等,设置完,按结束,

网友:
SolidEdge,没有玩过。
但PROE就有把握,CAD的,另存为DXF文件,可以导入PROE中。
不过,最快的还是直接 copy ,   paste。
然后,把参数加上,与3D对应。这样,3D的参数,直接显示在标题栏内了。

SOLIDWORKS也可以。
我估计SolidEdge也可以。

网友:
我只知道CAD能在SolidWorks中互相转换,这些制图软件大体相通,应该是可以的,SolidEdge
没用过,要是转换SolidWorks的到时可以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输出是可以的,转换可能要看版本了吧

网友:
SolidEdge,没有玩过。

网友:
SolidEdge,没见过。不过估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solidedge没用过,我只知道,可以输入到solidworks里面用

网友:
solidedge如可載入solidworks就可轉檔至CAD

网友:
存入DXF图档就行了,DXF文档很多软件都是支持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SolidEdge。。。没弄过
CAD图转换成Solidworks倒是试过。

网友(2011-01-20):
转换需要上外挂的,可以下载相应版本安装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应该选对版本才能转化!

网友:
呵呵,好誘惑哦,可以的呀

网友(2011-03-13):

他说    我从草原来

网友:
能   只要输出SolidEdge的格式就行了

网友:
这个题目不南呀。步骤如下:
1。打开文件转换向导
2。按向导分别设置:转化线型等,设置完,按结束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转换   solidedge v20里面的教程就有  直接将CAD里面三视图转为立体的

网友:
不能在SE里面直接使用!
首先SE画2D,必须是先打开自身的 基本图幅模块(dft模块),把AutoCAD道入SE后,SE会把整个dwg格式的图(包括模板)看作是 SE中基本图幅的一个视图。

网友:
不能,CAD不能转所里的,但所里的能转CAD

网友:
没有用过sw  对这个不清楚

网友(2011-04-16):
好像是不可以
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