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的压降大家了解多少?

楼主(2010-12-21):
看到一个帖子问节流阀的压降是多少?想起来很多液压元件的压降不是很了解,所以想问一下,看看大家谁知道不?希望知道的多多发言啊!!!!!!

网友:
阀内压力降(MPa):
伺服阀:7MPa左右
比例阀:0.5-2MPa
开关阀:0.25-0.5MPa

网友:
(⊙v⊙)嗯?什么意思,调节流阀会影响压力吗

网友: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
比如伺服阀所谓7MPa是沿用的国外的习惯,并非实际阀的压降。
大家约定俗成视7MPa为标准测试压力而已。

网友:
啊,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大家多多发言啊!

网友:
来学习,希望高手能够讲解下,压降的影响大不大呢,对系统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
"伺服阀:7MPa左右"
是指阀前后的压力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
比如伺服阀所谓7MPa是沿用的国外的习惯,并非实际阀的压降。
大家约定俗成视7MPa为标准 ...

0 ,这样啊!呵呵~,那在实际应用中,要考虑伺服阀的压降的话,就沿用这个7MPa?!

网友:
7兆帕经常用作选用伺服阀流量规格。实际压差要根据工况决定。
各类阀的压降都不相同,不同厂家的也会有所差别。开关类阀的压降一般可以不予考虑,比例控制类的阀压降都较大,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经常都需要一定的压降才能可靠正常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也就是说,没有涉及到比例阀和伺服阀的液压系统,一般不用考虑元件的压降,在计算溢流阀的溢流压力时,只需要比系统能承受最大负载时候的压力稍大一些即可?!

网友:
个人认为,有节流就有压降,只是这个压降对后续系统的影响大小问题,当需要考虑这部分压降时,我们才会对其进行系统计算和分析

网友:
呵呵,有流动就会有损失,个人感觉国人选择元件很少注意样本曲线,国内产品提供的曲线也几乎是被仿对象曲线的翻版。一个良好性能系统,元件的选型很重要

网友:
伺服阀的额定流量是指在A、B两腔的压差是7Mp的时候的流量,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当初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系统的压力一般还在21Mp,没有现在的高,对于伺服阀(这里说的是四边滑阀)而言当P1的压力是2/3 Ps的时候系统的效率最高,所以就以此时通过阀的流量为额定流量。由于对于伺服阀P1+P2=Ps,所以P1-P2=7Mp,可以参照下图,我说的情况就是对应的图中的状态。

网友(2011-03-08):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正好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