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油缸的沟槽和密封,请教

楼主(2010-12-21):
看的什么书啊?最近帮人修油缸,不太懂。求教了。

网友:
密封圈有样本的,样本里有沟曹形式及尺寸,
还有GB密封圈比如GB1235 也规定了密封圈及够槽形状尺寸,可一在网上下,或者向厂家要样本

网友:
密封圈我一般用铁岭的国旺密封,基本样品图册和实物没错的。不像有的厂家图册和实物都对不上。至于设计密封和沟槽有国标,这个社区有人上传过你找找

楼主:
哦,谢谢楼上两位。再请教一个问题,沟槽和密封圈尺寸确定了,如何确定缸桶和活塞、活塞杆的间隙啊?就是密封圈装上后的压缩量与承压的关系。有其它什么好的建议么???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样本和国标上就有这些东西

网友:
设计密封看样本,密封的压缩量一般不需设计,沟槽就决定了,只有O形圈才需要自己设计,间隙是由密封定的,是在密封选用那一步做,不是设计完密封再设计间隙。不用看国标,没太大意义,因为各家的材料不同,性能有差异,国产和进口的差异更大。

网友(2011-11-21):
感谢各位大侠,最近也是在设计一套油缸就插油槽尺寸了!在找找参考资料

网友:
找个样本看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