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很光滑的钢板之间的摩擦力和粘附力问题

楼主(2010-12-21):
各位大侠,一堆表面很光滑的钢板堆成一叠,钢板之间还一些水或者油,钢板就很容易粘在一起了,我现在想把最上面的一块钢板推开,怎么考虑所用推力的大小呢,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
是否和冲压有关的工作。

楼主:
不是的,我们的产品是圆锯片,堆成一堆后要一片片地取开清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产品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B:
根据白菜兄的资料,磁力分层器让零件之间的粘合力变小甚至消失,然后用真空吸盘抓取。

网友(2014-12-20):
引用 网友B:
根据白菜兄的资料,磁力分层器让零件之间的粘合力变小甚至消失,然后用真空吸盘抓取。

不错的方法,自动化标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