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磨床的控制要求求助中!!!

楼主(2010-12-21):
磨床的动作。电机驱动丝杠带磨头下行,压到工件后需要一直有一定的力矩压住工件,沿着工件轴向移动。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控制电机一直以设定压力(力矩)压着工件。力矩电机能达到这样要求吗?在要一定用丝杠的条件下还有其他办法达到此要求欧吗?谢谢!!

网友:
力矩电机我不清楚,但你可以在丝杠的一头加装弹簧,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是数控系统吗?还是工控机?伺服电机的控制可以有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力矩控制

网友:
有些数控系统有这种功能 ,像SIEMENS系统的力矩限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