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尺寸(工序尺寸)也要按“入体原则”标注,请教

楼主(2010-12-21):
书上说中间尺寸(工序尺寸)也要按“入体原则”标注,谁知道其中道理?

网友:
我认为入体原则主要是方便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入体原则主要是方便加工!——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轴是越切越小,孔越切越大这样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一个轴,你给的尺寸是20,公差-0.2。那你是希望他加工到20呢,还是希望加工到19.9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9,顺便纠正一点公差只能为正,严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希望加工到19.9,为什么不标注19.9±0.1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那个轴有没有配合要求了~如果没有配合要求那么两种标注方式都一样
比如说 轴 20 0/-0.2 孔20 +0.2/0 配合
你不可能在装配图中把轴孔配合标注成20+0.2/0/19.9+-0.1吧~
在零件图中虽然标注方式不同但是表达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
以上只是我个人理解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公称尺寸也可以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中间尺寸,即工序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序尺寸按工艺尺寸链算,公差分配按入体原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工序尺寸的公差按入体原则标注”就是规定,没有理由!

楼主:
“工序尺寸的公差按入体原则标注,就是规定,没有理由!”是这样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的想法是轴是越加工越小的,孔是越加工越大的。为了便于加工才这样规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轴是越加工越小的,孔是越加工越大的”——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理由,但是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因为我们加工的时候是希望加工到中差的,如果每次都要计算中差为多少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是把中差的信息在图纸上表达出来,即工序尺寸都表达成“中间尺寸±公差的一半”的形式。欢迎拍砖。

楼主:
““轴是越加工越小的,孔是越加工越大的””——看来也就是这个理由了,如果是这样,以后可以试试标成“中间尺寸±公差的一半”的形式,执行一下看看现场操作会不会出问题,如果不会就说明按入体原则标注工序尺寸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A(2012-09-13):
时隔两年再来回顾一下,我想如果你标注19.9±0.1的话,加工的时候师傅对刀的时候肯定还是按20这个尺寸来对的刀。
如果按19.9这个尺寸对刀的话就间接的增加了加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隔两年再来回顾一下,我想如果你标注19.9±0.1的话,加工的时候师傅对刀的时候肯定还是按20这个尺寸来对的 ...

作为工艺人员,我们大多数时候希望尺寸在中差附近,所以我一直认为标出中差尺寸给对称偏差的标注方法是最好的。

网友(2012-11-26):
公差,还是公差!不过每次看这样的讨论,总能得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