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使油压缸匀速的运动?

楼主(2010-12-21):
想问问大家怎么才能使油压缸匀速的运动??
要什么配置???

网友:
一般如果流量一定的情况下,油缸就会匀速运动。1:排尽空气,2:使负载恒定,如负重不定想办法让流量一定。

网友:
速度反馈控制,其它没有办法,

网友:
需要楼上的观点结合,还有注意负载的稳定

网友:
1回油加背压阀。
2进油加节流阀。
3油缸加速度反馈系统。
但液压系统保证严格的平稳不容易。

网友:
加出口节流阀,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你要求什么速度,是往返速度?

网友:
1.先看你的工况,负载是否恒定
2.在你需要的速度下流量是多少,流量大的话就别光选节流了,损失太大
3.投入成本有多少,做闭环的速度反馈会稍贵一点

网友:
1回油加背压阀。
2进油加节流阀。
3油缸加速度反馈系统。
但液压系统保证严格的平稳不容易。
我认同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