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快激光切割 产地瑞士的好不好?

楼主(2010-12-21):
通快激光切割 产地瑞士的好不好?  相对德国,和太仓产的  质量、价格有啥区别?  请知道的大虾  告诉下 谢谢!!!!

网友:
应该比国产的质量要好吧。。

网友:
不是应该,是肯定比国产的要好,跟德国的差不多,你想下瑞士钟表就知道了,再说瑞士机械在欧洲都是数得上的.

网友:
肯定比国内的好,太仓的工厂只是将单工做台的改造成双工作台,我们公司买的单工做台的就有国内的厂家改成双工作台的,这样成本比较低,用了三年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楼主:
谢谢!十分感谢!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谢谢!十分感谢!  3030BE 这款怎么样?有知道价格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十分感谢!  3030BE 这款怎么样?有知道价格的吗?

3030BE这款机是通快老技术了,不怎么样,机器是瑞士产的工作台可以配国内的但是全进口和国产工作台的价格差异太大,机器不怎么稳定

网友(2011-04-07):
没有不坏的机器,问题是厂家是否第一时间帮用户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