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12零件的阳极化问题

楼主(2010-12-21):
本单位加工的LY12零件,在进行本色阳极化后,有的零件颜色发黑,有的颜色发亮。对表面处理的知识比较外行,不知道这是材料成分细微差别的问题,还是表面处理工艺的问题?有知道的麻烦跟帖说明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工艺问题吧 浓度变化没控制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过这种情况,说是材料问题多一点。忘说了,我们是产生这种情况会是一批都是。

网友:
如果是同槽干的,那肯定是材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