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刚玉砂轮机上磨削

楼主(2010-12-21):
磨 内孔刀 时!应考虑些什么? 注意哪几个角?
磨 切断刀的时候 应....?
还有 铁削进眼睛了怎么办?
各位 哥哥 大叔些帮帮忙!

网友:
磨刀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要慢慢积累经验,别人说了你不一定都能领会,想把刀磨好就要磨了车,达不到效果继续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铁削进眼睛了怎么办?
好卡啊!

网友B:
如果出现异物飞进眼睛的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用手揉,闭上眼睛,就近到自来水管,让清水冲洗眼睛就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最好佩戴好防护用具)

网友:
闭上眼睛,注意眼睛不要转动。以免划伤视网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现异物飞进眼睛的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用手揉,闭上眼睛,就近到自来水管,让清水冲洗眼睛就可 ...

我还用气枪吹呀。

网友:
先清水清洗马上到医院检查。以免发生严重后果。

网友:
砂轮机应有吸尘装置,砂轮架上应有透明挡板,操作者应配戴防护眼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干嘛不用 高压枪吹啊?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以前在轮胎店的时候,眼睛进了杂子全是吹的,这就要靠你怎么去撑握了,加轮胎的气压不低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谈不上,相互研究还是可以的。鄙人QQ360444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