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加工中心的润滑油参数?

楼主(2010-12-21):
公司里有一台友嘉的加工中心,是FANUC系统的,所用的润滑油二天就要加了,想问下各位高手,这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FANUC系统中有没有设润滑时间的参数请指教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那个厂的没用过,我厂的可以直接在油盒上调,你的要是不能在油盒上调就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下是哪个参数吧。

网友:
可能油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