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换刀

楼主(2010-12-21):
今天晚上试试数控车床,发现新机器不能换刀,手工换刀也不行,有人指点一下吗,嘉湖6130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线接反了啊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机床电源接反。

楼主:
曾经怀疑过线接反,但是经检查排除这个因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试试数控车床,发现新机器不能换刀,手工换刀也不行,有人指点一下吗,嘉湖6130的

你的数车是几工位刀架?

楼主:
我的数车是4工位刀架的,

网友:
曾经怀疑线路接反。你启动下主轴,动下拖板看看。你再倒下电线试试?
厂家应该不会把刀架用螺丝锁死吧

网友:
是新的就找厂家吧。

楼主:
昨天找了调整一下参数就可以了,感谢楼上各位